楼主(2021-10-29):
伺服电机既然是通过脉冲来定位,那为何还要定位感应器。。。

网友A:
什么样的定位感应器?具体说明。

网友B:
编码器容易受到干扰,定位不能只有一个,需要配一个传感器,甚至是再加定位销,同时还要配超限位行程开关,防止电机转太多。

网友C:
当然是闭环反馈啦,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只能证明电机正常转了,可是传动机构呢?你怎么证明?

举个例子比如你的传功机构是个齿形带,那么长时间运行后齿形带变形会导致传动机构定位不准,或者是极端点齿形带直接断了,那么我电机按正常转数转完了,但是却没有有效的转化成运行机构的位移,这时候联动机构还按正常流程执行机械动作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机械损坏甚至事故啊!

所以在执行机构上都要设置位移传感器限位装置等等。

网友D:
用绝对值型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可以不用定位传感器;增量型的就不行了,断电位置就丢失了。

网友E:
增量编码器可以通过编制位置存储程序,进行处理断电后的位置保存问题,需要使用断电数据保持区域来存储。不过这样搞,依然还是有漏洞,哪天PLC的超级电容或者内置的锂电池没电了,一样玩完。

网友E:
一般来说,伺服马达后面的编码器,只提供旋转确认信号给伺服驱动器;当伺服驱动器提供电力给伺服马达进行旋转的时候,如果编码器没有采集到伺服马达本轴的旋转信号,它就会报警停机。

所以这个旋转确认信号,是给不了伺服驱动器以外的系统的。一个运动控制系统至少要PLC+伺服驱动器+伺服马达来完成,那么既然这个旋转确认信号给不了PLC,那工程师咋搞?继续加定位传感器来解决啊!

网友F:
你看到的是不是原点检测传感器---一个的话
二个以上还有超限检测传感器

网友G:
如何定义这个定位传感器的?
原点和限位吗?脉冲型伺服靠它们来建立基准和限定工作范围的。

网友H:
我们常说的伺服电机 按编码器分其实是两种
一种绝对值 一种相对值

绝对值实际使用的时候可以不要原点限位 但是正负极限位置不建议去掉 【实际上也有不用的】 因为实际中安装调试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调整好坐标之后把电机拆下来空转一段 再安装回去的情况 这时候电机坐标跟理论坐标就不符合 需要重调 但是如果忘记重调 没有极限位置保护就可能发生各种意外情况

相对式 他的坐标从单圈而言是绝对的【开机之后可以通过z脉冲确定】 但是多圈时走出来的圈数是不确定的【用plc技术也存在通电时累计 断电时不会累计的问题】 假设你的使用场景是个正负方向无限旋转 只在启动角度上有要求的话 其实不要原点跟极限开关是没问题的【比如缝纫机 只要求停针角度】
但是如果是机床上用于xy方向上就显然不合适了 所以必须要原点 确定原点之后第一个z脉冲的位置来找到xy方向上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