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9):
看过一台设备,是通过屏幕直接控制伺服的,应该是通讯走的特殊地址寄存器啥的,  但想知道具体是怎么做的, 包括参数设定等。

网友A:
先找本台达伺服的手册看看,里面有介绍关于通讯的内容

网友B:
做过速度、扭矩。

485通讯设置的

网友C:
用modbusRTU,屏做主,伺服做从,通讯数据多的话屏上写点脚本或宏。主要是伺服各个参数的地址要搞明白,及参数值的位数。仔细研究一下伺服手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