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故障

楼主(2021-10-29):
IRB120机器人,开机报错与安全系统无通讯

安全系统和机器人通信卡之间无串行通讯。

事件消息32530

安全系统和机器人通讯卡是哪个东西,自己还不清楚?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DSQC400E 打开控制柜就能看到,这个问题需要排查是主机问题还是安全板问题,你这是DSQC1018的主机,也就是二代紧凑柜,我这边可以检测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柜是1代,DSQC639。大佬能私聊你吗?

网友B(2024-08-16):
这个故障你首先先排查通信线是否接好,我是一个机器人板级维修的徐工,你这种故障是639主板通信问题,你把MAX3075E通信芯片换了90%都是他的问题。我主要是维修四大家族机器人电路板,也很乐意分享我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