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先入先出

楼主(2021-10-29):
麻烦论坛的各位大神了,因为现在项目用的是CP1E系例PLC,所以不能用进出栈指令,所以就想麻烦大神帮忙编一个先入先出的的小案例程序。(同一个扫描周期,有5个条件满足,但是输出结果必须是一个完成再到下一个那样顺序输出,但是还有一个难点就是,5个输入条件不是固定的,也有可能同一个扫描周期是3个条件满足的,输出就相应的是1、2、3输出结果。想了好久,也找了好久资料,就是无法下手去写,麻烦各位大神给点思路也好,或者有这类型案例更加好,万分感谢

网友A:
10分,算了。

网友A:
(同一个扫描周期,有5个条件满足,但是输出结果必须是一个完成再到下一个那样顺序输出,但是还有一个难点就是,5个输入条件不是固定的,也有可能同一个扫描周期是3个条件满足的,输出就相应的是1、2、3输出结果

没看懂。

同一个周期,用FOR啊,

后面的逻辑没看懂。

我猜一下,5个条件满足,输出结果必须是下一个完成再到下一个那样?啥玩意儿。。。真的没看懂。

欧姆龙的FOR+间接寻址@ 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B:
确实不容易懂
输入这个扫描周期1,2,3同时采到,输出1,啥时输出2,又要求才好输出3呀
如果是下个扫描期输出2,再下个扫描周期输出3,有必要吗,如果有简单的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论坛的各位大神了,因为现在项目用的是CP1E系例PLC,所以不能用进出栈指令,所以就想麻烦大神帮忙编一个先入先出的的小案例程序。(同一个扫描周期,有5个条件满足,但是输出结果必须是一个完成再到下一个那样顺序输出,但是还有一个难点就是,5个输入条件不是固定的,也有可能同一个扫描周期是3个条件满足的,输出就相应的是1、2、3输出结果。想了好久,也找了好久资料,就是无法下手去写,麻烦各位大神给点思路也好,或者有这类型案例更加好,万分感谢

CP1E中队列顺序队列结构可以使用变址完成,数据区的变址还比早先的机型更方便一点。
首先,初始化队列指针的位置和队列中数据数量。

其次,入列的操作

最后,出列的操作,会复杂一点,因为第一个数据出列后,你需要将后续数据往前移动,并将队列中数据总量减少。

循环队列的话在PLC中实现要比PC中实现复杂得多,因为PLC中的存储空间相对固定,而PC中你可以回收已经出列的空间并随时申请新的空间。

网友B:
出列用块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完成1以后,再到2 ,然后到3 ,输出的时间是可以设定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分数好说,大神,希望大神有时间可以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试下能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型号是CP1E,不支持块那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但我的入队是最多5个条件,现在有5个组,在同一个扫描周期满足的条件的不是固定的,但输出顺序是12345那样完成,输出时间可设定,输出是根据有那些输入满足条件成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是CP1E,不支持块那些
是块移动(传送)指令,CPM1都有-(XFER指令)

网友D(2022-01-20):
楼主的问题我明白了。说白了如果有5个警报,要按照先后顺序报警,解除、处理完第一个警报再响第二个警报...就是大家说的先入先出。

楼主(2022-05-06):
回复 网友D:
是的,就是这样,先入先出

网友E(2023-07-31):
回复 楼主:
楼主最后采用什么方法实现的,可以分享下不,刚好碰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