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和台达dvp28sv modbus 通讯

楼主(2021-10-29):
通讯不上,搞得头大 求助一下大神

网友A:
你应该用USB-RS485线单独测试主从的。
测试OK以后再连接到一起,或者用USB-RS485线监控发送内容是否是从站需要的
【方案】
台达V系列变频器在电梯行业的应用

网友B:
错误代码是几?
这是用232485转接器 用串口调试助手呢?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使用红外热像仪进行气温控制天花板检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讯不上,搞得头大 求助一下大神
参考这两个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8841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8854
【方案】
英威腾CHH100高压变频器在化工离心式循环压缩机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