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9):
在同一个软件的操作下,不管是选择使用了标签,还是不使用标签时,都会出现两中保存文件的格式

第1种情况 在保存是只需要 输入【文件名】,就可以直接保存 ,保存后的格式为【GXW】,但文件不能压缩。

第2种情况 要输入【工作名】【工程名】【标题】后 才可以保存 【三项不一定要输全】,保存时会生成文件夹
         格式为【GD2】,文件夹中还后XML格式的文件,这种可以压缩。

问题是,1;这两种保存文件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2;我同样的操作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哪个细节设置没有注意到吗!
软件是正常可以使用的,排除软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补上,是同样操作下 出现的两种保存结果!

楼主:
重申下,是在同样操作的情况下,【软件】【PLC选型】【保存时的操作】等等

还有就是,当程序保存为 GXW格式时,此文件用编程软件压缩保存不了【操作时选不到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明白了!是这个原因了!

楼主:
版主 帮下忙,此问题可 结束讨论了,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