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30):
电缆用在功放上,功放就是放大信号发生器发出的信号。
如果是一个频率很高的脉冲信号,峰值电压是1500V,但是它在0-1500V间一直快速变化。
那选工作电压1500V,耐压4000V的屏蔽电缆能不能满足需要?

网友A:
参数很条件已经确定,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信号?频率多少?

网友C:
这个不但要考虑耐压,线缆长频率高的话还要考虑分布参数阻抗匹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