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30):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2&ID=431834

和这个帖子有些类似,自己做的新设备调试开始还很稳定准确,突然就不准了,用C251计数,在没有改变方向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减计数(好像反转一样),反复测试问题重复出现,后来用试过C235、C236, 计数在增加的情况下能突然减少(这个减少不是反转,是数值突然减少,但是还是继续增加),2000的脉冲数能突然减少300-500左右,缓慢测试旋转编码器旋转一圈两圈看脉冲数又是对的

干扰和屏蔽接地也都考虑了,编码器也换了,换一个没有看到反转减少的现象,但是还是不准确,同样的距离脉冲数波动比较大。

再换编码器?换电源?换PLC? 还是怎么办?

楼主:
线是屏蔽线但是不是双绞线,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设备使用变频器比较多,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的干扰,变频器的报警信号端子接入了PLC输入点,明天把报警信号去掉试试。

网友A:
变频器电源和24V开关电源都用噪音滤波器

网友B:
我做了很多类似的,PLC是欧姆龙的CP系列,编码器也是欧姆龙的,

屏蔽线也没接地,暂时没遇到不对的,20~30套随便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电源和24V开关电源都用噪音滤波器

办法都试了,莫名其妙地又好了,还不确定到底是哪个原因导致了,就是编码器没有换,PLC也没有换,编码器单独接了一个电源,线也没有换双绞线,但是把线和电机线分开了更远的距离,长期稳定性怎么样还不确定。

网友C:
估计是编码器质量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