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块程序模拟时出问题

楼主(2021-10-31):
在模拟测试有FB块程序时,出现未选择FB实例,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哪里的设置问题吗!

网友A:
双击后1,进入FB实例再按F3

网友B:
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在线……监视……FB实例选择

楼主:
原因相是FB块,没放到程序程序中去,(把FB块放到执行程序中有哪些操作方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F3是在线模式吧。离线怎么操作!FB块,有没有在执行程序中,怎么确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程序已发!谢谢指导!!

网友D:
主程序需要使用调用块才对,是不是没有编写哟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你图片已经在模拟了,只是没有双击后一这个FB块,双击进去后,点F3就可以监控了

网友B:
我试了,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E(2022-02-22):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