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哪个山头的NCP1050芯片

楼主(2021-10-31):
接线与正宗的NCP1050截然不同 K1312不是型号,更像生产日期
现在开关电源电压不稳 其他地方没有问题,应该只有他和变压器这两个了

楼主:
正宗的NCP1050是7个引脚

网友A:
走一下线路,画好图,对比分析,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查到了
实际芯片viper12a,国内改字
用电磁炉拆下的viper12a替换后电压正常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始有终!问题解决了,给楼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