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欠压求助

楼主(2021-10-31):
ACS580报欠压从那下手?

楼主:
欠压检测电路在主控板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故障现象,肯定是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故障!电源驱动板相关电路→插件→主板相关电路,按照这个思路走一下,祝你修复成功!

网友B:
如果是直接取样,应该有4个以上几百K一模一样电阻串联

网友B:
如果三菱F740报欠压,也可能是CPU板与电源驱动板的CPU没有连上。三菱没有连上也会报直流母线欠压

ABB的光纤不接会不会报通讯故障,应该会吧!
把板子仔细拍一下,开关电源也拍下

网友C:
看来,这是ABB580的一个通病了,我都碰到3次了,都是取样电阻开路了,是10几个取样电阻串联,其中肯定有一个开路了,把电路板拆下来,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看一看哪个开路了,然后取下更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