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31):
两个32点的plc组合起来用 有没有人做过这种事? 编程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加扩展模块!!!

网友B:
走通讯也可以

网友C:
走通讯 另一个就像远程IO模块,当然也可以各自有各自程序,看用户程序需求

网友D:
能加扩展加扩展
只差几个点,从工艺角度看能不能挤出点补上,或共用点
......
听从领导意见,再加个PLC
同型厂家都有解决办法,比如通讯联起来。名曰PLC link

将工艺分段,交二个PLC分别控制,握手用IO---这可能是最简洁的方法

网友E:
两个PLC,用连接数据线进行通讯组网的联合控制,需要对两台PLC进行编制通讯控制程序,对编程技术要求高,建议做备选方案。
两个PLC,用IO端口的方式进行连接控制,也就是A的PLC任意一个输出端口,就是B的PLC的输入端口信号,进行开关量的传递信号控制,对编程技术要求不高,建议做主选方案。

网友F:
我经常把二个松下PLC并起来用,走通讯链接,比较简单,就是在数据表里面设置一下就行了。不过新手有难度。

网友G:
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类似解决方案

欧姆龙是PC LINK  好像可以RS232也可以RS485

组态好了以后,和本地IO一样的使用。

最佳解决方案还是加PLC扩展模块

网友H:
输入输出不够加扩展成本不是更低,技术要求也不高,两个PLC并起来用就是通讯啦,我这边30路PID也是几个PLC通讯用

网友I:
点数不够加个扩展不行么,要省钱也不是这样啊

网友J:
组通讯就可以了,每一台负责一部分的程序,只有在交互的位置传递几个信号就行了

网友D:
可能点数差的比较多,又不想让这台PLC睡觉。
老板懂的,要不提不出双PLC。

网友K:
加扩展有点香

网友L:
不是有扩展模块吗。

网友M:
我司用的一个品牌扩展模块缺货,库存有一些同品牌小型PLC,领导提出用小型PLC当扩展模块用,主从通讯,实测ok,价格还比扩展模块便宜

网友C:
回复 网友M:
这样做还有好处,通讯中断后可以封锁远程的输出
以前厂里有几台无锡的设备,4台异步电机同步运行,电机编码器直接接控制器内部,升级控制器程序是123456编号的六个单片机换成ABCDEF编号的单片机芯片,单片机型号一样,
设备经常出现按钮不起作用,除了关总闸,设备厂家也不明白,控制器是无锡当地一家自动化公司提供的

用PLC扩充IO好处多,可以解决一个PLC高速计数器不足,

网友N:
很多屏带两个串口,可以用屏交换两个PLC的数据。

网友O:
回复 网友F:
暗示自己是高手,哈哈哈哈!

网友P(2022-11-20):
扩展模块很好的哦

网友Q:
就不能换一款点数更加多的PLC?

网友R:
把PLC卖了,换2个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