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1):
有一台台达ES2系列PLC(主站),一台MODBUS电能表(从站),一个第三方4GDTU模块(主站),现在是出现2个主站设备,1个从站设备,4GDTU是要实现远程监控功能,设备必须是作为主站,PLC作为主站与电能表通讯,也必须作为主站,(备注:不能DTU做主站,PLC作为从站,因为DTU有扫描延时是1分钟,速度达不到,所以利用PLC做主站直接与电能表通讯),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通讯呢?或者能不能加个RS485集线器呢?集线器能不能实现多个主站通讯呢?如果可以集线器那边需要做那些东西呢?

网友A:
1.有没有触摸屏的,如果有触摸屏,可以考虑4GDTU从触摸屏拿数据,有些触摸屏是可以作为从站使用的

2.淘宝搜 二主一从集线器

网友B:
台达ES2 一个232通讯口 两个485通讯口

网友C:
其实就是用RS485进行组网,因为一个RS485通讯系统内不能有两个主站,也只能分开两个串口来组网了,PLC加通讯口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台台达ES2系列PLC(主站),一台MODBUS电能表(从站),一个第三方4GDTU模块(主站),现在是出现2个主站设备,1个从站设备,4GDTU是要实现远程监控功能,设备必须是作为主站,PLC作为主站与电能表通讯,也必须作为主站,(备注:不能DTU做主站,PLC作为从站,因为DTU有扫描延时是1分钟,速度达不到,所以利用PLC做主站直接与电能表通讯),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通讯呢?或者能不能加个RS485集线器呢?集线器能不能实现多个主站通讯呢?如果可以集线器那边需要做那些东西呢?
这款PLC就一个通信口?

网友E:
ES2有2个RS485口,一个口做(主站)连接一台MODBUS电能表(从站),另外一个口(从站)与第三方4GDTU模块(主站)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我买一个集线器试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中达优控一体机,一体机是台达ES2的主机,所以只有一个通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我加个集线器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中达优控一体机,国产仿台达ES2的,只有一个通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还是工控网给力,什么问题各位大师都能给出谋划策,十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