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忙

楼主(2021-11-01):
各位老师好;我有一台三菱变频器型号FR-E740-15K-CHT 运行中报故障E.OC1  把电机线拆掉运行正常.更换一块电源驱动板故障还是和已前一样.接下来不知如何下手.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就是你的电机问题造成变频器保护了,检查电机线路和电机就可以

楼主:
谢谢老师。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