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1):
曾经将380的三相电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一送电就放炮了 。

刚开始学着接电控的时候,把脉冲转换板进出方向接反了,一送电就冒烟。自己摸不清方向,一个劲的打电话给供应商说他们东西有问题,不过还好等供应商来之前自己找到了这个问题,又白嫖了他一块板。

曾经把伺服的电源接到UVW动力输出端。

网友A:
前公司一直买的是交流输入的200PLC,习惯了直接接200VAC电源,一次买了个直流PLC,没注意直接来了个交流输入,直接点炮。

网友B: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IN OUT接反的不少,感觉不应该。

前几天看他们把1214C DC DC DC 输出端加了一组220V 通断使用,炸黑了。4000块啊。。。。人才NO1、

网友C:
搞过最基础的电路,220V线圈的接触器接到380V里面冒烟,或者反过来,380V线圈的接触器接到220V里面,死活吸合不了,只能用手捅一下接触器脑袋上的凸头让它吸合

网友D:
朋友去年遇到一起使用伺服电机,机械抱闸没打开伺服减速器打齿,结果赖产品质量.....赔了
以后不见钱到账不发货

网友E:
万用表测电压时,忘记万用表原来插在电容插孔上了,怎么也测不出电压。以为断路器坏了,当时好几个人,好羞愧

网友F:
一次是别人把220的固态接到了380上,自己没仔细确认,一次是自己把一个24VDC电源入出接反,两次都导致原件损坏,此后都是反复确认。

网友G:
一个用的时间比较长的数字表,测量电压,没反应,一看,电阻档,还好,表没事

网友H:
变频器的PN点,一直知道怎么接的,每次供应商送来也量一下,有一次一辆,也对的。一上电,炸的乌漆嘛黑,后来发现他们PN接反了,
一直没明白,我用电阻档打的时候为什么第一次打会通,反过来不通(后来送正常的过来)

网友I:
回复 网友B:
4000的1214C有点贵,如需要Siemens PLC 可联系13479896999 李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