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1):
对PLC系统来说,主站 从站 分站 远程站,这几个概念怎么理解区分?

网友A:
主站一般是带CPU的叫主站,从站/分站/远程站的概念几乎一致,都是使用IO模块放置于现场执行器/传感器附近的一个IO站点,通过总线与主站进行通讯;

网友B:
打个比喻,主站就是人的大脑,接收各种从站过来的信息,思考后发出执行命令,从站就是身体,感受信息,传给主站,并执行主站下达的命令。有的从站也会有自主执行命令,如人的膝跳反射一样,不经过大脑,但他还是个从站,大部分的信息还是要经过大脑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PLC系统来说,主站 从站 分站 远程站,这几个概念怎么理解区分?
要看你的PLC控制系统联网的方式,比如是RS485联网,那么就会有主站从站,并且只能有一个主站。如果是用总线的方式,比如西门子的DP总线,三菱的Link-CC总线,就会有远程站的,分站等概念,因为可以远距离组网,不再受限制只能将PLC全部集中在一个控制柜里面。

网友D:
这个与设计者的思路(定义)有很大关系
当年有色院设计一套双机热备,就是从CPU通过485监控主CPU工作状态,决定是否投入。
主CPU检修向从CPU发出切换命令。
主从就是这样互换。

网友E:
从站 分站 远程站,这个三个的意思应该都是一样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主站,就是去从站读取数据或者写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