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使能后,不锁轴,用手轻轻的转轴会跟着转但驱动器不会报警。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2021-11-01):
伺服使能后,是要锁住轴的。就算有外力影响,转过些些也会在无外力时自动回转,要么就报警。但这安川的100W,今天测试,使能后,不锁轴,转动后不会自动回转回来。驱动器也不会报警。为什么呀??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大力出奇迹?
扭矩限制很小?
JOG运行看看正常不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机相序错了

网友C:
力矩限制设置没

网友D:
参数设置有问题,如果外部没有使能信号,就在参数里设置使能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驱动器没接地线。可能有干扰……接上地线后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解决。感谢热心回复

网友E:
你描述的现象很像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的。都是位置控制。因为只想着简单测试下程序,就没接地线,导致定位也定不准,使能后如贴上描述的,一开始就以为是参数没设置正确,自己查了没发现问题,然后就电话安川售后,也没有解决问题。没得想了,就给PLC,24V电源与伺服都接好了地线试了试,就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