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1):
项目需要PLC控制两台伺服驱动器,以前都是走CN1,现在想学学总线

一看,好嘛,支持4种通讯方式,EtherCAT 、Modbus、CANopen 和CANLink

本来就才疏学浅,一看到这么多人都麻了,Modbus以前倒是用过,其它的一概不知,所以就分别都看了些资料,EtherCAT不错,CANopen也不错,导致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该用哪一种了。

所以,就想请问一下有总线项目经验的前辈,哪一种比较方便好用,且容易上手?

网友A:
EtherCAT

这个好像通用性较强。

modbus就不用考虑了吧

网友B:
最近在搞CANopen,摸索中,之前也是IO的实际应用,用485搞过简单的实验。

网友C:
EtherCAT
速度快

网友D:
EtherCAT可批量下载参数,调试也方便!

网友E:
汇川常用的,就是CanOpen、CanlinK、EtherCat都可以,其实就是参数设定好,走轴控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F:
控制器支持的话   直接etherc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herCAT

这个好像通用性较强。

modbus就不用考虑了吧
好的,多谢老师指点
请问有没有EtherCAT的相关书籍推荐,这网上找的零零散散,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G:
PLC用哪个?要看PLC支持哪种;

网友H:
之前用汇川一套,走的CANlink,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I:
如果你用汇川的PLC就用他自家的CANLink协议,方便得很,不需要编程,填表就行了。

网友J:
具体根据PLC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