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1):
变频器六路驱动电压允许相差多少正常,静态和动态可以误差多少

网友A:
用示波器比较好,万用表讲不清。

楼主:
示波器看幅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当然,你用万用表测的是平均值一般

网友B:
因为稳压管导致正负电压不一样会引起驱动电压差异很大,还有驱动光耦原因
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驱动输出加100nF电容观察驱动带负载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稳压管导致正负电压不一样会引起驱动电压差异很大,还有驱动光耦原因
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驱动输出加100nF电容观察驱动带负载能力

观察驱动带负载的能力,为何是加电容,我觉得应该是加电阻吧?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igbt结电容,而且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相当于短路。更考验驱动能力,就是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A:
可以去搜igbt的米勒效应,说白了就是电容充电导致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驱动负压往往是一个2K电阻串联个9V左右稳压管驱动,这个负压只能提供瞬间的负压,你想让他提供1A左右根本不可能

我就是并联电容示波器观察波形上升下降是否陡峭,驱动IGBT负载本身就是几十nF电容,再增加100nF更容易观察,对驱动供电也没有多大要求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好,楼主能不能给上个图,我在测量的时间对上升沿下降沿的陡峭程度没有直观的映像。

网友E(2021-12-04):
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事实上,脉冲端子的电压或电流值,最终取决于供电方式和供电电压幅度,有些机型之间差异巨大。不宜简单地进行六路之间的对比,即下结论。
我的方法是先看供电是什么样的,再推断端子电压和电流,如果相符即是对的。不相符即为故障。
我原先发过帖子,富士6路驱动,电压/电流值是4个差异不同的结果。
此外,因上三臂驱动为独立供电,下三臂往往采用同一路电源,输出结果为上三路相近。下三路之间接近,而上、下臂之间可能有较大差异。

网友F(2022-06-08):
第一次修 富士G9 驱动电路,6组电压都不一样,可是运行起来完全正常,妥妥的 非主流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测的上升下降时间是4-5us

网友G:
我这里,不是也发了个帖子,上桥负压-10v 下桥负压-16v。
奇怪的还是上u相,-20v 波形跟负-10v那两相一模一样,百思不得其解,

启动后u相对p电压500v 其他两相250v。。明细的不对。

但是拆了模块再次测量波形,6路波形对称相符。

还有一点打ge压降正反相 u相上,与其他两相也是不一样。反向还有1.2v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