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1):
蓝海华腾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短接主板晶振问题,15kw蓝海华腾V5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故障,主板有CPU,和面板也有CPU之间用485通信芯片,我为了排除主板与面板情况,一上电CPU主板听见哒哒的响,用镊子短接晶振两脚,突然风扇转动,转了一两分钟,接触器哒哒哒哒,端子继电器也哒哒响,面板还显示8888,现在求解各位大师到底主板CPU有没有坏,还是晶振坏了,我也请教大师,都说挂了,请大师帮忙

网友A:
短路,电源保护重启了可能

网友B:
5V供电检测下,电容有没有鼓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鼓包的电容,单独给主板CPU上电都不显示故障代码

网友C:
检修思路,电源→插件→主板→面板,(1)电源电压+5V;+12V;-12V;+24V是否正常,使用示波器看看是否平滑。(2)电源驱动板与主板连接插件是否有电阻。(3)以上确定没有问题,那么就是主板和面板问题,建议更换,要是维修就耗时费力成功率低。祝楼主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