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1):
新手一枚,第一次接触这些硬件方面的知识。现在主要是想问一下各位前辈:
1、如果想在云端定时接收plc的一些数据,主要是通过编写上位机程序通过Tcp/ip协议与plc进行通讯吗?
2、还有就是,要是想定时接收plc数据是否需要对plc进行编程?
求各位前辈解答一下。

网友A:
1、如果想在云端定时接收plc的一些数据,主要是通过编写上位机程序通过Tcp/ip协议与plc进行通讯吗?
是的

2、还有就是,要是想定时接收plc数据是否需要对plc进行编程?
PLC只需要提供采集的寄存器地址和设置好通讯参数就可以了,比如要读取PLC里面的压力值,你只需要把这个值放在某个寄存器并且告诉上位机的编程者就可以了,然后上位机会自动来读取这个寄存器地址的,另外就是设置好站号、波特率或者IP地址这些参数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网友B:
PLC就是一个被动控制部件,云平台的核心还是在于云平台上和其附属的后台控制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现在就是准备让平台可以实时获取数据,但以前对硬件方面一点接触都没有,只有在上课学到点协议的知识,所以来问问大佬们好像先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