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1):
有三台西门子v20 11kw变频器,作为一段二段三段输送使用(一拖多),前期调试一段到三段电机转向都已经调好。正常运行了2天。过了几天,发生一段到三段电机无故反转,原来正向开关变成反向,反向开关变成正向的奇怪故障。请教一下各位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电机线路有没接触不良,轻载缺相也可以运行的也可能是反的

网友B:
先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设置数据

网友C:
有人动了变频器参数,或者电机侧拆过线,改了相序。解决方法改回去。

网友D:
以前一台设备西门子200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用户参数输入错误导致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负值,轮次变频器模拟量是正负10V输入,导致设备突然反转,
PLC模拟量模块0~321767输出0-10V,32767+1=132767,PLC输出-10V
后来程序修改不允许模拟量模块输出负电压解决问题

网友E:
我们是北京海川众盈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是做工业自动化的销售加技术服务公司,我们销售的是ABB、西门子的变频器和PLC。

我们母公司是恒远创佳自动化技术服务公司,这是一家系统集成公司。因此,我们有技术力量,也有产品,能够提供一整套的项目支持。

我们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如果方便,请加我的微信:蒋磊 156523383879。把详细情况告知我,我再转给技术负责人。相信,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北京海川众盈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蒋磊

网友F:
V20模拟量有正负向。
这么多年了,只遇到过一次某十八线品牌某型号变频器出现头天正转,隔天反转的案例,唯一一次。

网友G:
是不是有人动了线呀。

网友H:
永磁电机替代异步电机省电,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空载损耗,异步电机的国标是12.8%,永磁电机是3.3%,二者差异9.5%;第二是功率因数提高,导致电流下降,降低定子铜耗和线路损耗;第三是永磁电机转矩要比同规格的异步电机高一倍,可以适当降低1-2个规格的试用,这二者之间又节省了空载损耗。这三块节电应该在12-16%之间,也就是在不改变工况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这个节电效果。采用变频器调速是一种工艺节能,这要看设备可以降速到多少可以满足使用,其节电效果另外计算。很多的永磁电机替代异步电机为何节电效果不明显,是因为变频器没有调试好,变频器在某一频率的输出电压等于永磁电机这一频率的反电势,其节能潜力会得到充分挖掘,但是反电势目前在现场是难以测量的,变频器自学习获取的反电势误差太多,仅能保证安全运行,不能挖掘节电潜力,因此业内变频永磁电机节能效果一直是混沌中。最近,市面上新出了一款仪器,EMF366永磁电机能够在设备现场方便快捷准确的测量反电势,根据这个值调整变频器的额定电压和反电势,能充分挖掘节能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