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设计

楼主(2021-11-01):
今天搞台包装机,自动控制都很正常,全部输出点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外部电磁阀电机等,手动就奇葩了,直接通过按钮接到电磁阀,以为输入点不够这么做,看下还有点啊,给的图纸也和实际对不上,关键线没号码,中继及接触器也没标识,最后顺着线找到直接连接到输出电磁阀上。

网友A:
可靠性高。

程序也见过类似奇葩的,自动部分驱动M点,M点驱动Q点。

手动直接切换这个M点。。

网友B:
很常见,可以保证plc坏了也能手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高。

程序也见过类似奇葩的,自动部分驱动M点,M点驱动Q点。

手动直接切换这个M点。。
这样的设计常用。
更换IO点(包括PLC)很方便。

网友C:
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手动自动切换,保证PLC挂了可以继续生产。我们老公司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E:
这是最直接的手动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高。

程序也见过类似奇葩的,自动部分驱动M点,M点驱动Q点。

手动直接切换这个M点。。
我分开控制,自动驱动M点,手动驱动M1点,M和M1并联驱动Q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高。

程序也见过类似奇葩的,自动部分驱动M点,M点驱动Q点。

手动直接切换这个M点。。
这个是如果点坏了改程序只要改一个点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高。

程序也见过类似奇葩的,自动部分驱动M点,M点驱动Q点。

手动直接切换这个M点。。
我分开控制,自动驱动M点,手动驱动M1点,M和M1并联驱动Q点
一般我也是这个套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高。

程序也见过类似奇葩的,自动部分驱动M点,M点驱动Q点。

手动直接切换这个M点。。
这个是如果点坏了改程序只要改一个点就好了
我一般自动和手动m点分开(切换状态复位),复位也是单独的m点,输出把这几个点并联就ok了。改io那个方法都好搞,加一行,ld q*.* out q*.*就行。前面都不用动

网友G:
包装机这个设计是合理的,估计楼主比较少接触这个行业所以绝对有点奇怪吧,不但这个,消防水泵控制,水闸控制等应急手动控制都会这样设计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停止逻辑 按钮大于plc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单动逻辑没必要啊 还增加了线路的复杂度 而且我觉得这样误操作的概率更高

网友I:
多半是后期改的吧,专门为调机用的,正常谁会这么用?自动状态偶尔按了手动会怎么样?没安全和工艺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多半是后期改的吧,专门为调机用的,正常谁会这么用?自动状态偶尔按了手动会怎么样?没安全和工艺要求?
正常设计都有手-自选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高。

程序也见过类似奇葩的,自动部分驱动M点,M点驱动Q点。

手动直接切换这个M点。。
我分开控制,自动驱动M点,手动驱动M1点,M和M1并联驱动Q点

这样不好,手自动切换的时候,输出点会动作。
一般设备手自动模式切换时,输出点要求不能动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多半是后期改的吧,专门为调机用的,正常谁会这么用?自动状态偶尔按了手动会怎么样?没安全和工艺要求?

按钮上方肯定串联手动模式选择开关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J:
那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那你是怎么做的?

要么用置位复位,要么用自锁,保证手自动切换时输出状态不变。

网友K:
估计是新手做的吧。

网友L:
这种做法我也做过,实用……

网友M:
很实用,PLC挂了也能用

网友N:
我做过类似的,plc在手动时一个输出点输出控制电源,自动时就断开,手动控制旋钮按钮都是自复位的

楼主:
其实之前我自己的做法和看到的都是自动是输入点通过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控制外部负载,手动基本也通过PLC输入点或者通过自动手动选择转换通过中间继电器或者接触器。

网友O:
我也认为这个有他的优势和长处

网友P:
在可靠性要求高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Q:
找到线的点了如果没有打码,建议个人自己加上打码方便后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