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惯性大怎么调

楼主(2021-11-02):
低速运行的时候还好,速度快了之后,伺服猛的一停,架子都跟着晃动了。把伺服的位置环增益设置了2了,但是伺服响应速度又更不上了,PLC脉冲都发完了,伺服还没到制定位置。程序中准备使用伺服的位置都不准确,请问这个伺服怎样调整啊?

网友A:
如果机构本身刚性不是很好,本身要求(高速和高响应性)又不高,延长马达启停加减速时间。

网友B:
这个应该跟整个结构有关系的,就像高铁跑350公里铁路也要高速铁路才行。

网友C:
把脉冲启动和停止时间加长试一试

网友D:
把加减速时间 惯量比  伺服刚性 调一下

网友E:
电机选型时同功率的有低惯量、中惯量的,可能你电机都没选好;

网友F:
这个时候该考虑的是机械机架的强度设计和加固的问题而不是在伺服电机上去改善

网友G:
是齿排,轨道,还是丝杆?无论是哪种,在程序中都要做提前减速的动作,并且要做成线性减速或者是S曲线减速,之前做过相关的案例,必须要做提前减速的动作,不然会过冲或者定位不准确,或者定位时间过长影响整体的动作周期。

网友H:
伺服停止 架体晃应该是减速时间太短了吧...减速斜坡最好也用S斜坡..

网友I:
也可能是机械设计的问题,换更粗的丝杠;或者丝杠的安装方式改一下。伺服的参数优化一下。

网友J:
无解!
你机械结构刚性不够,现在又需要这么快的加速度,这是矛盾的。要么你增加机械结构刚性,要么你伺服降低加速度。如果能降低加速度,你就把伺服位置控制里的加减速时间设置起,再用S型加减速模式,PLC这边脉冲发慢点,真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K:
架子跟着愰,是不是机械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