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2):
请问台达107BV怎么控制伺服B2动作时间?
就是在屏幕里输入速度和时间,确认后伺服开始动作,时间到了之后自动停下来。

网友A:
。。。。那你整个点动的指令不就行了。

       执行用定时器来触发。

网友B:
用伺服485控制啊,触摸屏直接写入伺服参数,用脚本写程序控制伺服,做过英威腾屏幕直接控制伺服的攻丝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脚本怎么写来控制时间啊?大概思路能说下不,我看B2的地址里没有能控制通断的

网友C:
B2好像不能用通讯控制吧,得加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讯确定可以的,MODBUS,但是功能地址里没有定时功能

网友B(2022-02-01):
回复 楼主:
比如威纶通,你可以定义一个bool量,启动这个bool量的同时,启动delay延时函数,进行定时,delay时间到了,复位bool量,最后把这个bool量关联到modbus里面控制伺服的启停,速度模式就用来改变速度,位置模式就用来启动内部定位,其他触摸屏脚本的原理也大致差不多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平时用的也挺简单的,因为我们大部分设备都是需要plc的,极个别自己机加工用的自制设备为了省钱或者改装别人的设备才会用到屏幕直接控制伺服或者变频器,大部分都是直接控制变频器

楼主(2022-07-21):
回复 网友B:
老哥,台达的delay只能是word型,单位ms,也就是最大才1分钟多点。
想要做几小时这种的应该咋办啊?
我目前试了用cycle宏+每次刷新减1的方式,模拟没问题,但是实机误差非常大,设定1分钟,实际快1分半了

楼主:
换成万年历对比计时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