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2):
首先,是个三相三线的漏保,因为没有零线;
其次,下面动力部分,均是三相电机;
只有控制部分,用一个二相400V/220V的变压器,容量150VA,这样,会引起漏保跳闸吗?
另外,如果是变压器次级漏电呢?

网友A:
单独的不平衡有零序电流不会有漏电电流,只要没有漏电电流不会跳漏保。

网友B:
首先没有听说由于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漏保跳闸的

其次如果变压器是隔离的,从理论上讲就算次级漏电也不会引起漏保跳闸。

网友C:
不会,漏保,顾名思义,有漏才保护,不漏不管,至于电流太大,那是断路器的功能

网友D:
不会漏电跳闸的,我单位设备控制变压器次级接地都可以的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是个三相三线的漏保,因为没有零线;
其次,下面动力部分,均是三相电机;
只有控制部分,用一个二相400V/220V的变压器,容量150VA,这样,会引起漏保跳闸吗?
另外,如果是变压器次级漏电呢?
但凡有个机会,你拆卸一下无熔丝断路器(空开),就知道里面的原理了。
断路器里面的控制逻辑就是一个脱扣线圈,其功能就是过流短路才会跳,不过一般的三相马达运行中,三路电源间的电流差异还不足让它跳闸的,能跳闸一般都是接地短路级别瞬间大电流了。

网友E:
去某宝找了一张原理图,看出来没?就是检测三路火线的电流是否平衡然后跳闸,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那种情况跳闸也是属于过流,不属于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6楼的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清楚是漏保

网友B:
引用 楼主:
6楼的怎么说?

我的理解是只要不外接零线就是可以的,如果接了其他地方的零线肯定不行,因为接了后就有电流流过,而这个电流不流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相当于就是有漏电了。

如果不外用零线,所有的电流只在这三相里面流过,电流是流动的,有进有出,这样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的就是0,所以不会动作。

其实漏电断路器讲究的就是有多少进就的有多少出,多出或者多进都不行,比如用它的火线外接零线或者用它的零线外接火线都是不行的。

网友B:
另外关于隔离变压器的问题,做了实验不跳漏保也不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关于隔离变压器的问题,做了实验不跳漏保也不触电。
是听说用隔离变压器后,次级220V摸着也没电的事情,那如果次级接地呢?还不触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是个三相三线的漏保,因为没有零线;
其次,下面动力部分,均是三相电机;
只有控制部分,用一个二相400V/220V的变压器,容量150VA,这样,会引起漏保跳闸吗?
另外,如果是变压器次级漏电呢?
应该跳
理由就是那个150VA变压器,它的回路走了旁路零线,定变压器负荷大到程度,三相漏保就跳。

楼主:
回复 网友G:
都说了没有用零线,没有用零线,变压器初级用两相火线400V,次级220V
而且功率150VA,不是150KVA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 这样,查不出漏点,观察跳的时机,可能就某个负载加入瞬间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关于隔离变压器的问题,做了实验不跳漏保也不触电。
是听说用隔离变压器后,次级220V摸着也没电的事情,那如果次级接地呢?还不触电?

我做了实验亲自摸了没问题,但如果接地就会触电了,人体通过大地构成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亲自尝试,赞一个,那么说变压器不能接地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自尝试,赞一个,那么说变压器不能接地咯?

这个看具体要求吧,有些是要求接地的,因为假设有一条线接触到外壳,如果不接地的话,断路器是不会跳闸的(没有构成回路),这样外壳处于长期通电状态也不安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关于隔离变压器的问题,做了实验不跳漏保也不触电。
是听说用隔离变压器后,次级220V摸着也没电的事情,那如果次级接地呢?还不触电?

我做了实验亲自摸了没问题,但如果接地就会触电了,人体通过大地构成回路。
我就喜欢这种现场实际操作的行为。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