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2):
220/24的,进口品牌的,(开关电源有带漏电保护的吗?从业20年没听说过)

网友A:
我用最好的是台达开关电源,其次是明伟,假明伟千万不要用,不想开关电源漏电就把电源内部抗干扰的电容都去掉,越是好电源越漏电,当然你接地后就没有问题

网友B:
220/24的,进口品牌的,(开关电源有带漏电保护的吗?从业20年没听说过)

一般我用的明纬,正品,还行 没坏的

开关电源带漏电保护?自身没见过,一般加上上级。

网友C:
我单位也用明纬,关键是采购的是正品

网友D:
魏德米勒、西门子、PLUS、菲尼克斯PHOENIX
没有看见过24V电源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E:
台达有医用电源,估计能达到你的要求,可以咨询下他们。

网友F:
AB \Weidmuller\ MURR\PLUS、PHOENIX\TDK\COSEL、Fine Suntronix等等,不过这些的定价可是比台达、明伟这些要高的多了;

网友G:
用开关电源就不必要再配漏电开关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就是今天,采购来问我说客户要求要三菱的350W 开关电源还要带漏电保护的。问了好多人都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明纬导轨安装的带短路保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奇怪。问题是不是上级加漏电保护器,他说不是

网友H:
从源头上断绝了负极接地的设计,上面业主要求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做搞一块在线的绝缘表用于通断24V回路?

网友F:
漏保另外加;三菱的开关电源在中国很少见的,下图这款三菱的电源实际也是三菱找PHOENIX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