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2):
新手一枚,才刚开始学习labview。最近在做Labview通过串口RS232控制一台仪器,有以下两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1)通过编程手册提供指令控制或接受一些仪器数据,但是程序运行的时候数据没有显示在对应的显示控件,总是乱跳,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2)用了顺序连接把不同的接收数据程序连起来,数据乱跳的现象会好一些,但是数据采集速度很慢,怎么解决???
求教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没有显示在对应控件什么意思?
乱跳什么意思?数据值变化不定?
连接了多少?延时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显示在对应控件的意思是:我发送不同的指令得到不同的仪器信息,分别显示在不同的显示控件上。但是程序运行后没有按照我的设置进行对应显示。比如1应该显示在a中,2应该显示在b中,但是程序运行后可能1就会显示在b中,2显示在a中。
写入以后延时100ms再进行读取。

网友A:
那可能是采集时序有问题.你先用串口调试测试lv,逐个模拟仪器测试,看这个时间快慢数据是否对.
再用串口调试测试仪器,看仪器反应快慢.

网友B(2021-12-09):
读取和下一次发送前加个延时,或者尝试下其他方式:比如把发送和接收放在不同的循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