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2):
台达DVP-12SC换电池后ERROR灯重新下载程序错误灯有什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新建个程序,只写END一行保存后下载到PLC内,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B:
下程序前做PLC初始化了?
带电换电池?
没再断电重启?

楼主:
初始化了  内存也清零了下载原来的程序也亮错误灯

网友C:
你有程序好办,先清空,再重新传程序,如果还不行的话就丢垃圾,这个型号这个出了错误灯后就是这个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