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缓冲区 高手来解说一下

楼主(2021-11-03):
上图中 1所有的站 对应的缓冲区都是对应4个字对吧?如站号1 1E0H-1E3H表示4个16进制数缓冲区?
如果是 ,是不是表示1个站最多只能是使用4个点呀。如果超过4个就要在模块中占用多个站号才行呢?

网友A:
一个站,默认占用32个X,Y,4个Ww,4个Wr。三菱模块貌似不会超过4个Word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对应用别的品牌的CClink 如机器人做智能从站。也是使用这个缓冲区来写入数据吗?

网友B:
你的问题和你理解的一致,一个站是16个输入与输出,4个字的读和写。如果你需要多个数据交流,就根据此规则,让模块占用几个站,一般建议,目前都是最大4个站。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应机器人,就是按照此规则,一般机器人作为智能设备站,你可以把站设置成4个,最大的数据量来进行交互。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比如你这个机器人占用4个站,就可以用16个Word写,16个Word读,具体得参考机器人里面的地址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两位的回答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两位的回答 谢谢

网友C(2021-12-12):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和你理解的一致,一个站是16个输入与输出,4个字的读和写。如果你需要多个数据交流,就根据此规则,让模块占用几个站,一般建议,目前都是最大4个站。
我昨天也为这个感到疑惑,请问老师,最大4个站 像西门子组态的时候可以做到64个byte 或者更多,意思就是三菱不可以了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菱有两个模式你换模式2就可以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C-Link协议是基于485形式的,一般最大就是4个站,16个字的读和写。如果改成模式2,Ver2.0,对应就翻倍,这就是最大的了。
而你与西门子比较,那应该就是PN网络了,你说可以64个字节,那您应该选择CC-link IE网络,1G的通信速度,数据量远远大于64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