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增量编码器只接A,B两线,行程3米左右,两侧是行程开关。在重新上电的时候,编码器找零位用不用把这3米行程完整走一遍?

网友A:
这不是编码器的零位,是运动的零位 必须得找啊,要不你怎么知道在哪个位置,除非是掉电寄存器,但运动时间长了,也可以复位一下保证精度

网友B:
固定一端作为0点

网友C:
你的找0逻辑是什么

通电 如果不在负方向就负方向运动 负限位开关高电平 接到信号后低速正方向运动 负限位低电平 结束脉冲输出保存零点位置

这个逻辑的不需要完整走一遍

但是如果你的逻辑是对中 那就是需要

通电 负方向运动 负限位高电平 正方向运动低速 负限位低电平记录第一个位置 正方向继续高速运动 正方向限位高电平 负方向低速运动 正限位低电平 记录第二个位置 数据运算取中找到0点 这个逻辑是要走3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