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现在有一个加热滚筒,需要检测表面的温度,大家有没有合适的传感器推荐?网上查到的都是这种,靠谱吗?有些说会磨损和摩擦发热导致测温不准。

网友A:
你都考虑到接触面磨损,那干嘛不用那种红外测温的非接触式的呢,没安装距离吗?

网友B:
看图它也是非接触检测,接触的只是轴承

网友C:
用红外线非接触的传感器。

网友D:
成本和安装环境允许上非接式温度传感器,成本和安装环境不允许上接触式温度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所以,不确定。网络上有人说到磨损以及接触面发热的情况,所以想问问有没有谁实际用过。日常自己都是用那种探针式热电偶。

网友E:
转速不快的话,我选择热电偶之类加滑环。

网友F:
如果你的加热辊筒的轮面是镜面的,表面镀洛的,图片中的选择是合理的,基本不用担心磨损,就算这个探温头接触轮面都不大问题,实际使用中,轮面接触探温头,寿命都可以用一年,实际工作中,这个轮面的速度一般不会超过60米每分钟的。镜面轮你就不用考虑激光非接触测温了,那样的状况根本测不了的。如果你的轮子是用导热油加热的,你可以考虑测油温也可以,那样的话,测温头的价格就很便宜了

网友G:
直接上无线测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