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目前的方案是分为7个站,每个站使用国内某厂商提供的支持profibus远程IO模块,每个站10个输入10个输出,纯IO量。

楼主:
目前PLC暂定的200smart,我之前走过三菱的CCLINK,那个主机+模块价格会更贵

网友A:
支持profibus远程IO模块
都确定用此
还能有什么总线?

网友B:
项目太小,还是用第三方远程IO模块吧,要是上品牌级别的总线性价比划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的是国内有哪些厂商这方面做的比较好,比如远程IO的选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了好几家,价格都太水了,有一家需要配套接头,140个点一个接头16块,仅接头就2000多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了好几家,价格都太水了,有一家需要配套接头,140个点一个接头16块,仅接头就2000多元

不懂你是怎么配置的。

你不是7个从站吗?PLC到每个从站串过去,也就是需要8个接头而已啊,如果用交换机,也是14个profinet接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家模块上面有8个接头,可拔插式的,每个站一输入模块、一输出模块,7个站就是112个点,拔插就需要112个接头

网友C:
可以了解一下零点自动化的远程IO模块

网友D:
找一下本论坛的  大连德嘉工控WB

网友E:
以前用一个1200加国产远程I/O模块。走的profibus,凌科的,还可以的

网友E:
不想改直接用200smart走PUT/GET也行啊

网友A:
你是远程IO模块确定了还是没有确定再找这个东西?
主机确定用200smart?
输送线50米,不长
老板为省钱,换方案,比如PCLink,200不支持就换品牌

网友F:
SMART 本体也可以作为智能终端设备(远程IO)走PN通讯

网友G:
每个站才20个点,一共7个站,总数也就140多个点,没必要走分站吧,一个主机加扩展不行么,才50米的长度,在生产线中也就算短啊

网友H:
200 Smart毕竟是小型PLC  性能不可能带太大远程IO  保守点好

网友I(2022-03-03):
一共50米长度的线体,分站就10个DI和10个DO.有加分站的必要?本地扩展不够吗?

网友H(2022-04-20):
回复 楼主:
有IP20的PN模块,不用买M8 M12的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