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1:更换正常的主板和连接排线也是报此故障。

2:霍尔传感器测量电源是+ -7.5V。U相霍尔输出0.006V,W相霍尔输出0.010V。

3:A1  MC33074的1、7、8输出电压都是7.5V,14脚电压是6.6V。

3、10、5脚对11脚都是7.5V。

mc33074代换过,周围的电阻也测量过未见明显异常。

请问各位老师们还检查哪里?霍尔传感器吗?
假如模块本身有问题会不会也报这个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已检查H8,H9 光耦输出脚,有5V,且分别连接至74HC86的1、4脚,电阻值也正常为3.2K,(3301电阻,3.3k)。
74HC86的8脚对7脚GND无输出电压为0.000V。此点是不是能够排除不是此路检测故障?

如图所示74HC86的1脚由H9 5脚至此正常状态下应该有5V电压啊!

再就是MC33074的1、7、8均有7.5V输出电压是否说明霍尔的输出是平衡的,且33074电路无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再继续往前查找!思路一定要宽!不要急,慢中出细活,祝楼主一定能修复成功。

网友C:
上电就报么消去不了吗

网友C:
试试换掉m453试试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面板复位键后又继续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过了,明天我再试试~要无解了!

网友D:
U3,HC86AG为异或非门,正常时8脚输出应为0V.若为高电平,可能故障在此了.
另外电流传感器的供电为15V,传感器基准输入为7.5V,输出为7.5V,而非正负7.5V供电.
对地测量才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咸工的回复~!
U3 HC86的8脚没有输出是0V。
霍尔我测量错了,应以霍尔的二脚做为负极测输入和输出,以为二脚是负输入了。
此时1、2脚有+15V电源,3、2脚有输出7.5V,4、2REF也有7.5V。

楼主:
当时查到1是+VC,2是-VC,3是OUT,4是0V想当然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该3路信号最终处理成1.5V,送至主板DSP器件。故障可能在后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咸工,故障出在后级。是X4排线插座,更换后即可。
很感谢咸工和其他朋友的指导~!!
排线插座后面的焊点都发黑了,可能加锡跟松香拖焊一下不用换也能解决。
这么一想 排除第一时间更换的主板、排线,其次又排除了MC33074和74HC86,就应该去测量一下X4插座是否正常。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