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现有一台输入三相380V的汇川伺服,额定输入电流是5.6A,额定输出电流是8.4A,最大输出电流是20A,我选择空开需要根据哪个电流选型呢?

网友A:
输入电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蟹蟹

网友B:
选10A的断路器

网友C:
输入电流,因为你要控制的是伺服工作的电流,不是它去驱动的负载的电流

网友D:
控制的是输入回路,输出的话因为电压不同所以电流会不同。应该按输入电流参考,10A很合适。

网友E:
回复 楼主:
好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