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三菱变频器FR-E740-15K   运行中报E.OC1  把变频器拆到维修室对变频器检测P对R S T    N对R S T   P对U V W   N对U V W  都正常  接入380v两相电源,操作面板显示数字交替闪烁. 接入三相380V 电源显示正常,把电机接上打运行还报故障E.OC1 ,打开变频器再次检查发现大电容有一个没有容量,更换电容400v  2200UF后上电正常,接电机正常。

网友A(2022-01-06):
你这个400v  2200UF的电容长什么样子?

楼主:
就是整流后便的那两个;其中的一个

网友B(2022-06-02):
回复 楼主:
这好像是这款三菱通病,楼主真是换电容换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