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最近改造了一套设备。需要plc和5台变频器485通讯。其中3台45kw,2台5.5KW的都是旧的咋牌变频器。plc安装在单独的配电柜内,其它变频器安装在同一配电室不同的配电柜内。
现在变频器不启动,通讯都能正常,一启动干扰的特别厉害,直接通讯死机这种。
通讯线是普通双绞屏蔽线,屏蔽层连接到钢构上。在plc侧又加了485中继器。但是还是没改善。
最后没办法,降低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并把通讯线从柜内地沟里直接从柜外顶部布设。多少是勉强能通上讯,时不时还有卡顿现象。
各位经常做工程的大师们,你们在实际工程中都是如何解决变频器通讯干扰的问题,有啥好的方法指教指教?

网友A:
PLC 485模块尽量用高级带隔离的。

啥品牌的?

楼主:
国产海为的

网友B:
如果你的那几个变频不是同一个牌子,问题有时候就不大好判断,总体上,你的设计是合理的,从中也看到你做了早期的工作,建议逐个开变频器,看看干扰从哪个发出,通讯线布线时候不用考虑线路美观,直接单独走线,不要和其他线公用管线,做好接地和屏蔽,PLC电源单独隔离供电,应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C:
变频器可靠接地,电机线加磁环,通讯线的屏蔽层试试不要接地,

网友D:
如果485口用的是CIF11建议改12

网友E:
通讯线用超六类网线试试。

网友A:
海为,,,

去年改了一个设备,就是用自带的RS485和HMI通讯,只要启动变频器 HMI就提示通讯超时。

通讯线是用的网线。

哈哈哈哈哈垃圾PLC

网友F:
除了变频器可靠接地外,还有通讯线屏蔽也很重要,你沿着钢构走应该也会有干扰的,通讯线在必要时独立布线才会更安全。

网友G:
以前易能1000变频器22KW三台与台达ES2通讯 1#变频器不能与另外两台公用1个通讯口,2#变频器地址不能用2.现场变频器一直运行不能关机,只能1#变频器单独1个通讯口,2# 3#用PLC一个通讯口
今年用西门子Smart200与易能1000通讯,通讯极其不稳定。通讯加间隔时间后解决,这才知道易能1000变频器通讯完成后不能立马发下一条通讯指令,让变频器喘口气,2000变频器没有这个问题

以前还用称重模块通讯也发现写指令会通讯超时,咨询开发人员才知道写指令称重模块会直接写进EEPROM,需要几十到100mS的间隔才能下一步读写指令

通讯问题许多看不清道不明

楼主还是先把所有变频器与PLC电柜外壳用粗线接地,通讯口用3芯通讯线  两芯干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