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

楼主(2021-11-04):
(无正文)

网友A:
传感器提供的是开关量信号,你采集它干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在现场一光电传感器接了三根线,一根+10v、一根电源负、还有一根接入PLC的X0输入口;在传输段有板经过时,光电传感器就输出高电平灯亮,现在需要用一个数据采集器去采集传感器的信号,应该怎么接线?
《现在需要用一个数据采集器去采集传感器的信号》,数据采集器是啥子东东?也是光电传感器么?讲清楚采集的目的是啥才好解决问题。

网友C:
找出二侧资料,找到接口电路图,按图思考就是了,别说看不懂图就行

网友D:
采集器正常是连接PLC的
串口或者网口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