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4):
对方说一次打雷过后就这样了,里面配的有浪涌,但貌似没起作用,还不确定基座和模块是不是都坏了,先按照整体全部更换报价来。

网友A:
一般是否电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否电源坏了?
本体自带的电源模块指示灯是亮的,就担心模块的总线基座坏了,CPU基座框架是一体的。

网友B:
还是建议先鼓捣一下。
(重新拔插模块,把所有IO的连接线断掉只通电进行数据线联机看看能行么),不得就整体更换。

网友C:
希望主板没坏呀。

网友D:
这个,这个该怎么办呢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这个该怎么办呢  ?
换整套新件有售后利润空间,并且派人上门的工时费也能轻松挣回,这种硬件故障最好处理了,换新+灌备份程序,再磨洋工,假装蹲点跟进几天确认一下运行效果,出差人员拖个两三天混个差旅费应该问题不大,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时候狮子口问客户要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这个该怎么办呢  ?
换整套新件有售后利润空间,并且派人上门的工时费也能轻松挣回,这种硬件故障最好处理了,换新+灌备份程序,再磨洋工,假装蹲点跟进几天确认一下运行效果,出差人员拖个两三天混个差旅费应该问题不大,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时候狮子口问客户要回即可。

没有现货,供货周期9-10周,已经比吃香的西门子周期短很多了,价格和周期还没跟对方报。

网友E:
换品牌是否容易不提

整体报价很少有接受的

检查后剔除损坏模块?
恐怕没你事了,检查费能要到就先检测
曾经遇到过,也是雷击后,电源灯亮,CPU报错,经查一个模块损坏......
报模块价格后就没下文了
在以后,不熟悉的先给付车马费,检测结论在拿到检查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