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拳打死老师傅

楼主(2021-11-04):
如图所示,现在是查不出来原因了。万用表测量2.52V,正常。但是数据采集卡就是读不出来,数据采集卡和PLC都只能读出1.5V。想遍了所有的办法,都不行。

楼主:
PLC也只能读出1.5V左右,换线,换电源,独立电源,加电阻,并电阻。都试过了,不行。
要状态2,这时数据采集卡能读出2.52V,数据正常。但PLC无法读出。

网友A:
不要接转矩传感器,随便用个其他的电源调至2.5V试试,比如用个开关电源加个电位器。这样可以判断是转矩传感器的问题还是PLC与采集卡的问题。

网友B:
还应该有个状态4--只接PLC,看看PLC读数

图示三种状态PLC都是1.5v?短接v-com看看

万用表在A18-A19检测结果=?

现场?捋线查

网友C:
吴工,
建议增加一个隔离栅,买一分二的。
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接到隔离栅,隔离栅买一分二的,一路到PLC,另一路到采集卡。

还不行就没招了

楼主:
PLC在实际使用中是不采集数据的,这个接法纯属找故障原因而接,状态2的PLC是没电压的,画图时忘了删。数据采集卡读其他的传感器正常,把本传感器接到其他的端口也是不行。感觉电压信号是虚的,但是加并1k,0.25k电阻都不行。传感器放大器换过电流的,也是不行。

网友D:
转矩传感器放大器有质量问题吧?换新即可。
维修中很多时候都是采用替换新件的方案排除故障的,吴工应该会想到要对换和拆装一个正常的转矩传感器放大器进来进行测试和排除的吧?

网友C:
电脑接地看下,
或者电线加屏蔽,
会不会是有干扰呢 ?

网友E:
欧姆定律大家都懂吧,如果放大器输出功率太小的话,负载增加电压下降,检测一下二路检测回路的电流计算一下。4楼是正确的处理办法,通过隔离会排除许多意想不到的电流通路。

网友D:
既然怀疑信号电压是虚的,那么就应该在连接采集卡的时候监测指针式万用表的测量结果,如果万用表正确指示电压数值,那么电压就不可能是虚的。有可能是电压信号传递到采集卡的线路有问题哦。

楼主:
把板上所有的线都拆了,只剩这个口子,还是不行,换到别的端口依旧,用这个端口读其他传感器正常。PLC读数是正常的,是我把电压检测范围算成0~5V了,实际上是0~10v。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同意
如果万用表测的数据虚,在四种模式下都是一个数值可能吗?

怀疑信号源就拆下接个电池,或距离近就甩掉原来的线,直接拉线看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既然这样,板的设置是否也错了?
一个一个慢慢查,怀疑那个有问题就替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样,板的设置是否也错了?
一个一个慢慢查,怀疑那个有问题就替换查

板卡设置没有问题,接其他传感器正常读数,然后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设置的,设置错了会报警。
弄了几天了,还没有找到原因。快崩溃了。

网友F:
负载能力不够的感觉

网友B:
似乎现在PLC端能正常采集了
板卡还有问题,直接拉二根线,只接放大器与板卡,分别用万用表测放大器端及板卡端电压,一致就重点查板卡。
类似问题用排除法找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感谢各们的大力支持,加了一个电流转电压的隔离模块,读数正常了。从故障上来看,还是力矩放大器的问题。

网友B:
放大器输出电流?
不该发生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