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

楼主(2021-11-04):
消防控制柜内一个KZJ-956输入输出模块坏了,大家有没有知道怎么安装使用?

网友A:
消防柜的配件,就算你会修会用有时候都不能搞啊,这个模块你只要查到厂家就好办,换的时候最好找维护公司一起搞,不然后期麻烦事不好处理

网友B:
消防的东西,跟电梯维保一个性质吧?都是持证维保领域,不要以为单靠电工证就可以维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