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帮忙分析

楼主(2021-11-04):
我曾经遇到同样的问题ab380,bcBC380,ac0V,搞不清楚

网友A:
1、确认上一级的电力供应部件也是一样的显示(总闸)
2、确认万用表正常。

网友B:
C相断路,恰好AC之间有负载,A相的电压就返回到测量点,就有可能形成一楼说的情况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和2楼所说的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