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5):
老师,我们厂里配电箱是三相五线,可是设备要么是接了三根相线和一根零线,要么就是只接了三根相线,更奇怪的是机器控制系统居然有了零线,有了220V给开关电源,输出DC24V给人机界面,这是怎么做到的啊?需要请师傅把设备都补一根地线吗?

网友A:
控制变压器 接入380出220 110 24v各种电压 老式机床上常见

安全角度建议引入地线

实际生产角度能用就成了 别想那么多

网友B:
有了220V给开关电源,输出DC24V给人机界面,这是怎么做到的啊?
1.是不是用了零线
2.如果没接零线,是不是加了变压器,380变220

需要请师傅把设备都补一根地线吗?
原则上肯定是要的。

网友C:
确定下,目前知道有380V的开关电源的表情,其它的安全起见还是换线吧。以后安监检查还是会让你那样做的。与其到时更换不入目前自己能决定的时候更换。

网友D:
有零线的直接用,没有的配上380V/220V变压器;

网友E:
现在的厂区设备都是需要布接地的,设备接地和中性点是两码事

A.B.C.N.PE
对应的是三相电的相线和零还有接地

网友F:
你们这么都看明白了,我怎么看不明白他说的意思,除了最后一句问得比较清楚。
你不是说"设备要么是接了三根相线和一根零线",那么"机器控制系统有了零线"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是很好做到吗?
地线没有另说,可接可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