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PLC架构

楼主(2021-11-05):
目前在了解PLC,好像国外与国内的架构有些区别,求指导确认,谢谢!
对于低中高端 PLC架构是否如下:
低端 MCU+FPGA
中高端  FPGA方案呢?

另外Ether cat是必须的么?属于中端PLC?

网友A:
EtherCAT是工业以太网协议中的一种

网友B:
普通的场合都是直接用的STM32,像维控的PLC,好几款都是用的STM32芯片做的,可以直接用C编写程序。

网友C:
建议你各个主流厂家的各系列PLC都买一套来拆开研究。
我没关注过这个问题,平时了解到的:
小型PLC直接就MCU+芯片扩展。
中型PLC如西门子、台达都是自己设计的芯片,应该不是纯FPGA,也看到有使用通用CPU的。一些高速模块采用MCU+FPGA的多。
Ether cat不是必须,偏向于运动控制的PLC需要带,不一定就是中型PLC,小型PLC也有带的。

网友D:
这是走自创国产PLC品牌的准备工作么?
国内PLC市场已经饱和且竞争激烈,还是去开发专用控制器比较吃香,比如螺杆空压机\冷水机组式的中央空调的PLC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