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跳闸问题

楼主(2021-11-05):
一个6A的空气开关出来后接了一个2A 的保险,在从保险经中继,再到负载,现在的现象是空开总是跳闸,但是保险没啥,有大神分析一下不。

网友A:
最好根据实际情况画个简图,这样好分析一些

网友B:
钳形表卡下电流就知道了 看你描述现象,空气开关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是我的话这样考虑,2A保险没炸,那就是先考虑断路器问题。更换后还是有这个现象,在考虑断路器到保险那段线,换个断路器快呀。

网友D:
保险丝不合格的可能也有,测量电流看看

网友E:
代换一个新的6A的空开,低压电器国产性价比很高,但是缺点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想要国产的价格又想要进口的品质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经常换坏了的国产空开不要奇怪。

网友F:
先换空开再说吧,这类故障用代换法

网友G:
瞬时电流大吧

网友H:
慢熔保险吧

网友I:
你的熔断器应该不是快熔型的,是一般的g型,要结合断路器的脱扣曲线来看。

网友J:
作为合格的空气开关是有标准的,一般有两种功能,1是过载跳闸,2是瞬时跳。过载跳闸一般在1.5倍时的电流在8分钟内跳是正常。是瞬时跳的电流看开关的规定是几倍。一般10倍,那就是60A时瞬时跳。

网友K:
2A保险座内不一定装的是2A的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