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5):
原参数,端子控制,按动LOACAL键,再按RUN键,面板既可以监测有频率上升,也可以监测有电压上升,但实测无输出。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变频器故障,还是操作问题?
下载了一个英文手册,想面板操作测试,运行命令源、频率,如何设置?英文手册,愣没有看懂。

网友A:
型号不一样先看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一样先看看有没有帮助。
电脑不在身边,不能下载,明天详查。
不知道此手册和3G3-FV是否相似?另外,是否中文?
谢谢及时提供资料!

楼主:
JV和FV有区别。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电脑就好办,安装(有道词典)软件,翻译英文说明书,问题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