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磁阻电机的节电计算思考

楼主(2021-11-05):
厂区生产线有两台串联在一起的提升机,型号一致。其中一台刚换了一台同功率的新型开关磁阻电机,号称节电20%以上。
可看两块表的有功功率基本一致,电流差距比较大,功率因数也大。迷惑的是这算节能吗?节的电呢?跑哪去了?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
功率因数对比
无功功率对比
有功功率对比
老电机电流
新电机电流

网友A:
永磁转子节电我信,其他的基本上信个球
节约的一点点电还不够其他浪费

网友B:
另外,你开关磁阻电机用的驱动器,你这个是在驱动器前端测的功率因素吧?另外一台电机是直接用的三相电源吧?

网友C:
这电机长什么样子?从来没听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造价真的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长的差不多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问题。使用驱动器后,由于三相整流桥的原因,普通的功率因数相位测量法测量出的功率因数会很高。就如你这个案例,使用磁阻电机后,无功功率比原来使用异步电机直接驱动时小了很多,感觉这就是节约的无功电能,但实际上由于磁阻电机驱动器输入端的电流畸变,实际功率因数根本就不是看到的这样。所以我感觉还是单纯以有功功率来对比合适,那么看你给出的数据根本就没有节约电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异步电机效率大功率可以做到90%以上,甚至95%,这种效率可以达到多少?
变频器驱动效率更低,变频器发热也有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看着就是有功功率基本一致,无功功率降低。这样就等于没节电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在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