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个ST语句左边会有黄色的竖线,另一个没有,是有什么报错吗,而且双线圈警告

楼主(2021-11-05):
为啥这个ST语句左边会有黄色的竖线,另一个没有,是有什么报错吗

网友A:
变量命名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这个ST语句左边会有黄色的竖线,另一个没有,是有什么报错吗
黄色条代表最近更改过的代码。
你可以通过: ?[Tool(工具)][Options(选项)]“Program Editor(程序编辑器)”“ST Editor(ST编辑器)”“Editor Display Items(编辑器显示项目)”来显示或者隐藏它。
也可以通过视图--》颜色和字体下的ST编辑器来更改其默认颜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双线圈报错是啥情况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双线圈报错是啥情况呀
请上传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