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NCU故障求助

楼主(2021-11-06):
一台西门子NCU571.5,NCK,PLC双清了,插卡,数码管显示运行到3,就停止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0 表示“Real mode may have been switched to Protected mode.” 真正的模式可能已经切换到保护模式。
1 表示“Start of download from the PCMCIA card.” 开始下载PCMCIA卡。 (Number with decimal point 号码小数点) 表示:“The number of the module that has just been downloaded appears
on the status display.” 在一些模块,刚刚被下载上的状态显示。
2 表示“Download from the PCMCIA card has ended successful.” 下载PCMCIA卡已经结束成功。
3 表示“The debug monitor is initialized.” 调试监测初始化。
4 表示“Operating system was downloaded successfully.” 操作系统成功下载。
5 表示“Operating system has started up.” 操作系统启动。
6 表示“NCK software is initialized.” NCK 软件初始化

网友A:
再重新清一遍吧。

网友B:
全清后还不行就送修吧。

楼主:
清几遍了。不过打开电池,测电压只有2.8V.标准3V.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B:
电池就算电量不够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原来旁边一台床出过这个现象,是软件版本兼容性不好。这个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接口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C(2021-12-10):
出3不走是因为没读到CF卡,大概率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