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1-11-06):
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进安全模式也不行。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进入WⅰndOwS界面后蓝屏

网友A:
可能最终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B:
有条件的话
1,用U盘搞个PE看能不能进(粗排硬件问题)
2,能进PE,重装系统。
尝试memtest扫描下内存,PE里面看看硬盘健康状态。
当然,你不是专业的,任何一步都会卡你半天。给钱找专业修电脑的吧,数据不重要的话,直接装系统试试

网友C:
不插内存条启动下看看,或者内存条拆掉,金手指处好好擦下。

网友D:
电脑有年头,又没做过扫除,温度是主因?
弄个散热架试试,如果解决就是温度高引起
在用电脑10年多,在家没问题(有带风扇支架),一到客户那里也就2h不到就蓝屏,找过几人没查出问题,有一人问及是否清理过.....
打开CPU散热器,导热层龟裂有空隙,散热口基本被堵满,经他处理至今没再蓝屏。

网友E: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重装用了段时间,后来就一直这样。应该是硬件问题。
我估计是哪里信号不好,接插件松了。
现在换了电脑。

网友F:
应该是内存与硬盘出现了硬件问题。 如果没有过质保送电脑维修部更换内存或者硬盘。
如果已经过了质保,到科技市场电脑店铺 更换内存或者硬盘测试一下就知道是具体哪个硬件了。

网友G:
百度上面的那个0000什么代码的意思,然后针对性操作

网友H:
重启可以么?拔笔记本电池再装回去可以么?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大概率是C盘系统崩溃了,需要去下载系统安装包,使用U盘重装系统。做工控要跟电脑打交道,装系统应该是基础技能,装好系统打好驱动,硬件不能留问号也是基础技能。
装好一个新系统以后,再根据自己的工作环境安装各种PLC编程软件,触摸屏编程软件,组态软件,CAD软件等等也是基础技能,这些力所能及事情,如果还要花钱去电脑店弄,不算一个合格的工控人哦。
除非是能够判定是属于笔记本主板上的硬件故障,需要进行芯片级的维修,一般才会去求助外部维修机构。
不过一般的家用级笔记本都是白菜价了,电路芯片级硬件坏了进行二次维修,再次使用的时候对于笔记本内的数据丢失风险加大,一般都是换新稳妥。

网友H:
最近也是遇到一个家电的彩电维修问题,一台小米55英寸智能彩电主板不能进安卓系统,判定需要进行芯片级维修,所以只能邮寄给某宝卖家修复,换主板也考虑过,但是维修主板的费用只占换主板费的三分之一,故而现行尝试维修降低使用彩电的成本。

网友I:
BOIS能进去吗?

网友J:
有可能主板电池没电,时间不对,设置不对了,启动按Dell键,进bois设置看一下,重新设置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BOIS能进去吗?
能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

1,用U盘搞个PE看能不能进(粗排硬件问题)
2,能进PE,重装系统。

尝试memtest扫描下内存,PE里面看看硬盘健康状态。

当然,你不是专业的,任何一步都会卡你半天。给钱找专业修电脑的吧,数据不重要的话,直接装系统试试
怀疑硬件接触不好。这几天老是背着上班用。有时用的久有时用的很短。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

1,用U盘搞个PE看能不能进(粗排硬件问题)
2,能进PE,重装系统。

尝试memtest扫描下内存,PE里面看看硬盘健康状态。

当然,你不是专业的,任何一步都会卡你半天。给钱找专业修电脑的吧,数据不重要的话,直接装系统试试
怀疑硬件接触不好。这几天老是背着上班用。有时用的久有时用的很短。
这个应该还是散热有问题,需要拆开清理一下,换一下导热硅脂,擦拭一下内存!

网友L:
我原来的台式机也是一样的问题,起初重装系统后能用三两天,然后就会时不时蓝屏。后来重装系统后一进入桌面就蓝屏,严重怀疑硬盘问题,但把硬盘拆下后外接使用正常。于是又怀疑电源问题,散热问题……

网友M:
说那么多,重启就行,不行就拿去修。

网友N:
检查下硬盘,空间是否充足,整理碎片。禁用内存的跟踪选项再试试